[仿真讨论] 杂散是什么?在ADS中如何仿真杂散和接收机灵敏度

楼主(2022-01-04):
杂散是什么?在ADS中如何仿真杂散和接收机灵敏度,希望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接收机灵敏度你在ADS的design guide或者是范例文件上面找找有没有,杂散的话就在此基础上用合路器加一个干扰信号吧

网友:
杂散太笼统了,无用的信号都可以叫杂散.是干扰,还是寄生,调制带来的杂散.或者混频器的互调也可以叫杂散啊.接收灵敏度对应噪声系数.仿真计算噪声系数.根据公式计算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