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5.5里面怎样更改原理图的模板 Design Entry CIS这个工具里面的原...

楼主(2022-01-04):
想定好一个模板想,方便下次新建原理图时就不用在做修改了。
我说的是这个地方,定制好的公司信息等信息的模板,要不然每次新建都是这样的。

网友:
1,打开或新建立一个olb,方法是file-->new --->libray (有常用的olb库就直接打开),比如我建立了一个libray2.olb

2,打开libray2.olb后libray树目录下面会有libray2.olb这个目录,右键点libray2.olb,选择new symbol.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对话框,然后选择Title Block.

网友:
option->design templates->title block 指定下titleblock的位置,然后在上面填入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