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中的三极管9014模型找不到,谁有这个的模型的参数

楼主(2022-01-04):
或者谁能找到对应的lib文件给我也行
如果谁能告知,知道一个器件,怎样查它的仿真参数也行。 我是实验要用三极管S9014-C,我想对我的实验先仿真的到一个理论的结果。望大家能提提建议。

网友:
我一般是用2n5551模拟的,其实你真的完全不必找一样的模型的,只要在spice下面找一些类似的三极管,然后修改里面的spice模型就好了,spice模型是可以修改的,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改几个参数并不是很难的

网友:
好的电路不会因为三极管的一些小参数就会有任何变化的,你只要把那个2n5551改个名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