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单片机引脚怎么知道该用哪个?

楼主(2022-01-04):
刚接触单片机开始做原理图,想知道主控那么多引脚,除了特殊引脚外那其他的引脚我怎么知道该用哪个啊,希望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才能确定用那个脚,建议先看单片机规格书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要求以及IC的管脚功能自由选择

网友:
    如果是ST的单片机有专门软件配置的

网友:
    特殊引脚有特殊功能使用或者复用。普通引脚就看你配置怎么用了,看单片机配置说明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