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为什么安装不成功,打开时弹出license的错误?

楼主(2022-01-04):
同样的iso文件用同一台电脑能安装成功,电脑系统有问题,重装系统就装不成功license了!

网友:
彻底清除注册表,运行regedit,查找Mentor Graphics项,全部删除。

网友:
是不是你安装系统的过程中导致你的安装包受损?

网友:
重新生成license,重装系统你的计算机可能跟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
你用虚拟光驱试试,或者就是你装的系统有问题,缺少某些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