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准确测量单片机一段程序的耗时呢?

楼主(2022-01-04):
如题,怎么准确测量单片机一段程序的耗时呢?

网友:
简单点可以在开始和结束时改变一个端口的状态,然后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
程序开始前,加上读取定时器值timer1;程序末尾,加上读取定时器值timer2.
程序运行时间time = timer2 - timer1

网友:
keil里就可以调试 啊

网友:
可以设置断点观察程序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