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Library查找找不到单片机元器件库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04):
我安装的是Altium Designer 10,我想调用51单片机,已经知道它存放在Philips元器件库里,打开我安装软件Library文件夹,可以看到这个元器件库文件夹,但是打开软件,通过Library查找却找不到这个元器件库,也就是无法加载51单片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AD没有STC89C51的元件,要自己画

网友:
把PROTEL DXP中的元器件库直接复制到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
ProDXP里有单片机吗?我也需要呀

网友:
    临时解决方案就是你把封装库文件同时打开,手动放置器件到你的pcb文件;
    永久解决方案要看具体情况,比如你是不是安装了多个库文件,使用时却没有选择正确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