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钢片补强的作用?

楼主(2022-01-04):
fpc钢片补强的作用?

网友:
增加厚度,硬度

网友:
FPC钢片补强平整性好,硬度强.一般用于BGA(摄像头类)类型,便于焊接. 还有的钢片需要接地性能,需要在FPC地线上开窗以及连接FPC与钢片的需为热压导电胶. 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
补强钢片就是用不锈钢片贴在软板相应的位置上,用来局部补强该区域的软板使其不至于弯折的工艺。

网友:
钢板补强如何做到不与钢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