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memory brower提示unable to go to specified address

楼主(2022-01-04):
`ccs 6.0 memory brower输入一个定义的数组后出现红色×号提示unable to go to specified address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将定义的数组前加上@取地址符号,按enter就可以啦

网友:
未初始化的数组是没有分配地址的。可以在定义到.data内。

网友A:
取地址符号不应该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地址符号不应该是&嘛?

是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