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9.5 只删除PCB 一条线的一部分,怎么删除

楼主(2022-01-04):
CAM350 9.5 只删除PCB 一条线的一部分,怎么删除

网友:
edit---delete--点击你要删除的线段会出现白色---右击一下就删除了---退出命令按ESC键--over

网友:
用Edit里面的Trim Using,在里面可以选择线和圆弧修剪,都可以实现

网友:
第一步,因为这是整条线,可以在你想删除的位置增加一个节点,命令为:edit- add vertax,双击线的相应位置,记得是双击,之后可以通过F,看透视图,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多了一个节点;
第二步:使用删除线段命令,即edit -delete segment,点击想删除的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