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元件自动镜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04):
    PCB文件中没有手动进行任何镜像操作,怎么会自动镜像的?

网友:
    单独一两个器件会这样,是不是你封装做错了,建议先看看封装图纸,把器件显示出,然后在看,器件导入PCB后,默认是按照封装排列的。

网友:
    看一下是否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单独某个器件封装镜像了的话,可能是你那个封装改了层设置,导入的时候就错了,封装改回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