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装置 必须靠近连接器放置么?这是为啥?

楼主(2022-01-04):
    ESD保护装置 必须靠近连接器放置么?这是为啥?求大佬普及一下?

    降低串联电感?这么个意思对吗?

网友:
    这个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说话,总结来说就是降低对信号的干扰。
靠近连接器放置,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后端电路
如果靠近后端,其实也有道理,在进入后端电路前卸掉能量。一般有连接器的放在连接器处,这个是个常规做法

网友:
    ESD保护是指保护线路板不因静电而遭受破坏。
静电进入电路板主要有两种方式:
① 通过机箱或机壳上的连接器,这类静电进入的方式通常称为接触放电;
② 通过机箱或机壳上的缝隙,这类静电进入的方式通常称为空气放电。
    对于接触放电,防护的方法就是在连接器的各个引脚上设置 ESD 器件。
显然, ESD 器件应该离连接器引脚越近越好,
这样能量就主要被 ESD 器件吸收,从而起到保护线路板的作用。
对于空气放电,主要通过结构设计来完成静电防护的功能。
    一个经验数据是 1cm 的路径长度对应 1 KV 。
    比如,对于 4 KV 空气放电,从(绝缘的塑料)机箱或机壳上的缝隙
到达 PCB 的路径长度至少要有 4 cm 。
    PCB 走线也有一些 ESD 的防护措施

网友:
    对敏感器件进行静电屏蔽和和外接ESD保护器件是对付ESD测试常用的方法。

网友:
    如果是接口,就要放在靠近接口的地方,EMC的处理原则就两个,一个是疏,就是分流的意思,ESD,电容就是采用疏的方法;一个是堵,就是降低往下流通的能量. 打个比方,下大雨时,为了防止水库崩塌,一方面是放水,一方面筑坝。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通常静电实验是直接打对外接口,ESD器件放在靠近连接器的位置可以把静电干扰以最短的路径泄放掉,避免静电对板上其他系统造成干扰,除了放置位置要靠近连接器,更重要的是要考虑静电泄放路径怎么设计,即静电地的处理。

网友:
    靠近感应区,越近越好。

网友:
 有些技術文檔會講,當靜電ESD保護器件遠離接口時,走線上的寄生電感Parasitic Inductance)會讓箝位電平Clamping Voltage)產生過激Overshoot)的現象。

    這個結果會造成,即便靜電ESD)的電平被保護器件抑制了,但是過高的箝位電平Clamping Voltage還是有機會對器件造成損傷

网友(2022-02-03):
    靠近连接器放置,主要是因为连接处的排线是静电进来的路径,ESD保护器件肯定是优先防止在靠近连接器处,直接导到地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