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做SIP都画原理图吗

楼主(2022-01-04):
请问大家做SIP都画原理图吗?有没有一份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画原理图,目前跟正常板级设计类似,用OrCAD画原理图,只是做基板的的时候有得用brd,有得用SiP。原理图跟一般的原理图类似。晶圆按照一般原器件来画图,只是管脚会非常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