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版本 PCB自动布线时,出现红线,是有错吗

楼主(2022-01-04):
protel 99se版本 PCB自动布线时,出现红线,是有错吗

网友:
没有错,一个是底层,一个是顶层

网友:
系统默认红线是顶层,蓝线是底层,你画单面板一般只使用底层,双面板顶层和底层都使用。

网友:
最好不要自动布线,手动布线就好了

网友:
红的是电气连线,没有问题,绿的就有问题了,靠板子边沿太近了

网友:
设置一下规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