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FPC柔性线路板的特性和发展前景

楼主(2022-01-04):
一、FPC柔性电路板的弯折性和可靠性
目前FPC柔性电路板有:单面、双面、多层柔性板和刚柔性板四种。
单面FPC柔性板是成本最低,当对电性能要求不高的印制板。在单面布线时,应当选用单面柔性板。其具有一层化学蚀刻出的导电图形,在柔性绝缘基材面上的导电图形层为压延铜箔。绝缘基材可以选择聚酰亚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芳酰胺纤维酯和聚氯乙烯。
双面FPC柔性板是在绝缘基膜的两面各有一层蚀刻制成的导电图形。金属化孔将绝缘材料两面的图形连接形成导电通路,以满足挠曲性的设计和使用功能。而覆盖膜可以保护单、双面导线并指示元件安放的位置。
多层FPC柔性板是将3层或更多层的单面或双面FPC柔性电路板层压在一起,通过钻孔、电镀形成金属化孔,在不同层间形成导电通路。多层电路具有更高可靠性,更好的热传导性和更方便的装配性能方面具有巨大的功能差异。在设计布局时,应当考虑到装配尺寸、层数与挠性的相互影响。
传统的刚柔性板是由刚性和柔性基板有选择地层压在一起组成的。结构紧密,以金属化孑L形成导电连接。如果一个印制板正、反面都有元件,刚柔性板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如果所有的元件都在一面的话,选用双面柔性板,并在其背面层压上一层FR4增强材料,会更经济。
混合结构的FPC柔性电路板是一种多层板,导电层由不同金属构成。一个8层板使用FR-4作为内层的介质,使用聚酰亚胺作为外层的介质,从主板的三个不同方向伸出引线,每根引线由不同的金属制成。康铜合金、铜和金分别作独立的引线。这种混合结构大多用在电信号转换与热量转换的关系及电性能比较苛刻的低温情况下,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法。
二、FPC柔性电路板发展前景:
1、FPC柔性电路板厚度:FPC的厚度必须更加灵活,必须做到更薄;
2、FPC柔性电路板耐折性:可以弯折是FPC与生俱来的特性,未来的FPC耐折性必须更强,这就需要有更好的基材;
3、FPC柔性电路板价格:现阶段,FPC的价格较PCB高很多。
4、FPC柔性电路板工艺水平:为了满足多方面的要求,FPC的工艺必须进行升级,最小孔径、最小线宽/线距必须达到更高要求。

网友:
生产过程要用防静电擦拭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