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51单片机按键单双击程序怎么不成功?

楼主(2022-01-04):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ROTARY_MUTE=P3^1;       //按键

void keypros()
{
    static bit key_down=0;  //按键按下标志位
    static  key_down_num=0;
    static u8 count1=0;
    static u16 count2=0;
    if(key_down==1)
    {
        count2++;
        if(count2>20000)

            count2=0;
            if(key_down_num==1)
            {
                 key_down_num=0;
                 P2=0X01;
                 key_down=0;

            if(key_down_num==2)

                key_down_num=0;
                P2=0x00;
                key_down=0;
            }
        }
                if(ROTARY_MUTE==1)

                         if(ROTARY_MUTE==0)
                        {
                         key_down_num++;

                }
        }

    else
    {
        if(ROTARY_MUTE==0)

            count1++;
            if(count1>100)

                count1=0;
                if(ROTARY_MUTE==0)

                    key_down=1;
          key_down_num++;

        }
        else

            count1=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网友:
以#include "reg52.h"为第1行
由第33到35行的时间太短(几个us)
不足以检测到按键按下

网友:
你可以改成一定时间内计时是否按下第二次,比如300ms,不要死循环在那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