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信号检测硬件电路

楼主(2022-01-04):
求组:各位大侠,本人想请教一个关于心电检测仪硬件方面的问题,传统的心电仪一般有三个电极(分别接两手与一只脚),若三个电极全接到两只手上,硬件电路要怎样设计?

网友:
传统心电图仪的三个电极中有一个是驱动电极,它只要和人体接触到就行了,爱放哪儿放哪儿。但这样只能提取I导联心电。电路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别问了  得加鸡腿

网友(2022-02-17):
根据理论,单手采集心电信号恐怕很难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