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和射频电路设计区别

楼主(2022-01-04):
高频电路说白了就是无线电电路,但是不涉及微波电路(微波用于处理一千兆赫兹以上电路,要从物理学的电磁场入手,跟我们常见的电路很不一样),用于无线电波发射、接收、调制、解调、放大等等。
  数字电路处理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只有高低两种信号(比如,CMOS工艺的数字电路工作范围0-3.3伏,0-0.8伏认为是低电平,2.4-3.3伏认为是高电平,其他电压认为是无效,将所有电信号分成高低电平组成的序列),适于高速处理、高精度处理、和计算机接口,直接用计算机处理。
  模拟电路不将电平区分,所有连续信号一起处理(自然界的宏观物理量都是连续的),用于电源、放大、滤波等等。
  模拟电路和高频电路实际很接近,只是电路工作频率高了,许多元器件的物理特性发生改变,处理方法和所处理的问题就不同了。

  高频电路性能指标

  高频小信号放大有谐振放大和宽带放大两种电路形式,性能指标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1、增益
  高频电路与低频电路一样,有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的指标。对于谐振放大电路,是指在谐振频率f0处,对于宽带放大电路,是指在一段频率泡围。
  2、通频带
  与低频电路概念相似,对于谐振放大电路,通频带是指相对于谐振频率f0,归一化幅竟下降到0.707的两个对应频率之差;对于宽带放大电路,则是相对于一段频率的相应定义。
  3、选择性
  选择性主要针对谐振放大电路,表征电路选择有用信号抑制无用信号的能力,通常用矩形系数和抑制比来衡量,都是基于电路的谐振特性曲线。
  4、噪声系数
  放大电路工作时,由于种种原因会产生载流子的不规则运动,在电路内部形成噪声,使信号质量受到影响。这种影响通常用信号功率Ps与噪声功率Pn之比(简称信噪比)来描述。噪声系数定义为输入信噪比与输出信噪比之比。
  5、稳定性
  高频放大电路的稳定性是指工作状态或条件发生变化时,其主要性能的稳定程度。例如,环境温度的改变或电源电压的波动,会影响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电路元件参数也会改变,导致放大电路增益发生变化,中心频率偏移,谐振曲线畸变。甚至产生自激而完全不能工作。

  高频电路接地原则
  对于工作频率较高的电路和数字电路,由于各元器件的引线和电路的布局本身的电感都将增加接地线的阻抗,因而在低频电路中广泛采用的一点接地的方法。若用在高频电路容易增加接地线的阻抗,而且地线问的杂散电感和分布电容也会造成电路间的相互合,从而使电路工作不稳定。
  为了降低接地线阻抗及其减少地线间的杂散电感和分布电容造成电路间的相互耦合。高频电路采用就近接地,即多点接地的原则,把各电路的系统地线就近接至低阻抗地线上,一般来说,当电路的工作频率高于10MHz时,应采用多点接地的方式。由于高频电路的接地关键是尽量减少接地线的杂散电感和分布电容,所以在接地的实施方法上与低频电路有很大的区别
  射频电路介绍
  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有线电视系统就是采用射频传输方式的
  在电子学理论中,电流流过导体,导体周围会形成磁场;交变电流通过导体,导体周围会形成交变的电磁场,称为电磁波。
  在电磁波频率低于100khz时,电磁波会被地表吸收,不能形成有效的传输,但电磁波频率高于100khz时,电磁波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并经大气层外缘的电离层反射,形成远距离传输能力,我们把具有远距离传输能力的高频电磁波称为射频,英文缩写:RF
  射频电路组成和特点
  普通手机射频电路由接收通路、发射通路、本振电路三大电路组成。其主要负责接收信号解调;发射信息调制。早期手机通过超外差变频(手机有一级、二级混频和一本、二本振电路),后才解调出接收基带信息;新型手机则直接解调出接收基带信息(零中频)。更有些手机则把频合、接收压控振荡器(RX—VCO)也都集成在中频内部。

  高频电路和射频电路有什么区别

  功率较大,能通过天线或射频发射头向外界发射或辐射出高频电磁波的电路叫射频电路。射频电路电的特点就是能向外界发射高频电磁波。
  高频电路是泛指能运行高频信号、接收高频信号,或产生高频信号,或放大高频信号,传导高频信号,或处理高频信号的电路。射频电路也是高频电路的一种。

网友:
高频电路有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的指标

网友:
环境温度的改变或电源电压的波动,会影响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

网友:
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

网友:
环境温度的改变会影响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