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OB封装?COB封装的优缺点分析

楼主(2022-01-04):
COB封装即chip On board,就是将裸芯片用导电或非导电胶粘附在互连基板上,然后进行引线键合实现其电气连接。如果裸芯片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易受污染或人为损坏,影响或破坏芯片功能,于是就用胶把芯片和键合引线包封起来。人们也称这种封装形式为软包封。

COB封装的优缺点:

1.优点:超轻薄,防撞抗压,散热能力强,全天候优良特性:采用三重防护处理,防水、潮、腐、尘、静电、氧化、紫外效果突出;满足全天候工作条件,零下30度到零上80度的温差环境仍可正常使用。

缺点:1、封装密度比TAB和倒片焊技术稍小。

2、需要另配焊接机及封装机,对生产技术要求极为严格,如若有时速度跟不上以及PCB贴片对环境要求更为严格和无法维修,间距很小一般只有2mil间距。

至于什么是绑定IC,其实是通用的叫法,也就是和我们的COB封装是一个性质,就是COB封装,那么在altium designer 里面对于绑定IC的绘制,我们是只能通过画一个封装库的形式,画好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导入到我们的PCB里面就可以。绘制和常用的绘制方法一样,不过需要对我们的器件进行一个开一个界限环,这个界限环在我们的丝印层,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开窗处理,顶层开窗或者是底层开窗即可。

网友:
COB就是将裸芯片用导电或非导电胶粘附在互连基板上

网友:
散热能力强

网友:
对生产技术要求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