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插座连接方式

楼主(2022-01-04):
一块PCB作为整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不能构成一个电子产品,必然存在对外连接的问题。如PCB之间、PCB与板外元器件、PCB与设备面板之间,都需要电气连接。选用可靠性、工艺性与经济性最佳配合的连接,是PCB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讨论PCB的插接件连接方式。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方式。这种“积木式”的结构不仅保证了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降低了系统的成本,并为调试、维修提供了方便。当设备发生故障时,维修人员不必检查到元器件级(即检查导致故障的原因,追根溯源到具体的元器件。这项工作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只要判断是哪一块板不正常即可立即对其进行更换,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缩短停机时间,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更换下来的线路板可以在充裕的时间内进行维修,修理好后作为备件使用。

    1、标准插针连接

    此方式可以用于PCB的对外连接,尤其在小型仪器中常采用插针连接。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PCB连接,两块PCB一般平行或垂直,容易实现批量生产。

    2、PCB插座

    此方式是从PCB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PCB插座相配。

    在制板时,插头部分需要镀金处理,提高耐磨性能,减少接触电阻。这种方式装配简单,互换性、维修性能良好,适用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其缺点是PCB造价提高,对PCB制造精度及工艺要求较高;可靠性稍差,常因插头部分被氧化或插座**老化而接触不良。为了提高对外连接的可靠性,常把同一条引出线通过线路板上同侧或两侧的接点并联引出。

    PCB插座连接方式常用于多板结构的产品,插座与PCB或底板有**式和插针式两种。

使用特权

网友:
标准插针连接可以用于PCB的对外连接

网友:
PCB插座连接方式常用于多板结构的产品

网友:
小型仪器中常采用插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