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如何选型

楼主(2022-01-04):
  安规电容是我们熟悉的电容器之一,在开关电源中我们经常看到它的身影。很多新手在刚开的时候都不知道如何选择安规电容的型号,本文由小编跟大家谈谈选型的问题。

  先大家要找到正规的安规电容厂家,为您提供选型书。如果不知道自己如何选型的话,可以把自己的相关情况告诉技术人员,给出建议的安规电容型号,再或者向厂家申请拿样的测试,寻找适合的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参数的选取

  安规电容一般用于电源电路,实现旁路、去耦、滤波和储能作用。选取安规电容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适合的安规电容决定的着使用寿命以及性能的关键。如果选取的电容不符合实际要求,很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本文将告诉你关于安规电容的参数如何选择。

  首先就是要考虑到标称电容量(CR):电容器产品标出的电容量值。 云母和陶瓷介质电容器的电容量较低(大约在5000pF以下);纸、塑料和一些陶瓷介质形式的电容量居中(大约在0005μF10μF);通常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较大。

  其次额定电压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参数之一。在下限类别温度和额定温度之间的任一温度下,可以连续施加在电容器上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或脉冲电压的峰值。 电容器应用在高压场合时,必须注意电晕的影响。电晕是由于在介质/电极层之间存在空隙而产生的,它除了可以产生损坏设备的寄生信号外,还会导致电容器介质击穿。在交流或脉动条件下,电晕特别容易发生。对于所有的电容器,在使用中应保证直流电压与交流峰值电压之和不的超过直流电压额定值。

  此外,要考虑到温度的需求,根据类别温度范围来选择。电容器设计所确定的能连续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该范围取决于它相应类别的温度极限值,如上限类别温度、下限类别温度、额定温度(可以连续施加额定电压的最高环境温度)等。

  安规电容选型注意重点

  安规电容有个最典型的失效机理是低压失效。从安规的角度来讲,都喜欢把余量留得大一点,这样即使设计上有点缺陷,器件也不会故障。这么做就错了。原因请看下面分析

  低压失效的典型症状:

  一.实际应用电压远低于电容的额定耐压值,一般在额定值的10%以下;

  二.湿热实验或潮湿预处理后电容会失效;

  三.从湿热实验和潮湿预处理后,进行高热实验或电路板烘烤,电容会恢复正常;

  四.或者将失效电容从电路板上拆下,两端加较高点压,额定值的60%-75%左右,电容的性能会恢复正常。

  如果您用到的安规电容遇到了类似现象,基本上可以初步确诊为低压失效的可能了。那原因何在?

  安规电容中的两个极片中间有介质,然后被壳体将电容极片、介质进行封装,事实上,封装的壳体不会100%的致密,就给潮气渗入提供了可能。举例,耐压在50V的安规电容,潮气渗入了,在电容两端加5V电压的时候,附着在介质上的潮气就成了一个漏电流通道,但因为电压低,这个漏电流并不很大,通路阻抗上产生的热量也并不大,不足以将水汽加热蒸发掉,但破坏电容的储能特性是足够了。于是,电容失效了。

  高温实验,高温下水汽蒸发,漏电流通道不复存在,电容恢复正常;如果加高压,导通阻抗仍维持不变,随着电压的升高,漏电流势必增大,增大的漏电流在导通阻抗上就会产生较大的热量I2R,这个热量也会导致潮气蒸发,结果也是电容漏电流逐渐变小,直至恢复储能功能。

  因此安规电容选型的耐压指标绝对不能余量留得太大,这是选型时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关键点。

  开关电源安规电容选型

  我们知道开关电源安规电容有着保护电路的作用。那么怎么选型开关电源安规电容呢,安规电容是一个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它有两只长长的腿,当我们在检测电压时,通过引线脚把适当的电量充进小小的开关电源安规电容本体。而它在开关电源中有着保护电路的使命。那么小编下面介绍下它的常见选型方法。

  安规电容之--X电容

  1、X电容多选用耐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

  2、X电容容值选取是uF级,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 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3、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4、X电容主要用来抑制差模干扰

  5、安全等级 峰值脉冲电压 等级(IEC664)

  6、X1 》2.5kV ≤4.0kV Ⅲ

  7、X2 ≤2.5kV Ⅱ

  8、X3 ≤1.2kV

  9、X电容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前期选择都是依据经验值,后期在实际测试中,根据测试结果做适当的调整。

  10、经验:若电路采用两级EMI,则前级选择0.47uF,后级采用0.1uF电容。若为单级EMI,则选择0.47uF电容。(电容的容量大小跟电源功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额定电压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参数

网友:
安规电容选型的耐压指标绝对不能余量留得太大

网友:
应该多选用耐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

网友:
如果加高压,漏电流势必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