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在ADS中综合耦合矩阵

楼主(2022-01-04):
    1.耦合矩阵简介
    我们常见的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都属于耦合谐振器电路。当谐振器在中心频率谐振,通过一定的耦合结构(谐振器间能量交换结构)设计,使能量合理的在谐振器间储存传递便可以实现特定频率/特定要求的滤波功能。谐振器间传递的能量和储存能量之比称为耦合系数,耦合系数可以用一个矩阵表示。

    2.ADS中综合耦合矩阵建模

    通过阅读论文可知耦合矩阵有两种获得方法。一种是通过传输函数直接综合耦合矩阵,然后通过一定的旋转变换得到实际可实现的耦合形式。另一种是通过优化方法,将理想传输函数作为标准,通过优化获得所需耦合矩阵。再ADS中建模获得耦合矩阵实际是优化方法,可以获得任意结构的耦合矩阵。
    ADS中综合耦合矩阵的典型模型见图 1。原计划写出详细推导过程,但由于本周工作较紧,就先折衷完成分享计划。感兴趣的可自行推导。

    图1 ADS中典型耦合矩阵模型(原理图)
    模型中各参数数学表达:
    图2 ADS中典型耦合矩阵模型(参数表达)
    3.耦合矩阵综合
    有了常规的原型文件,我们就可以对耦合矩阵进行综合了。以一个CQ结构为例,我们在2,5间加入负耦合,原理图如图 3。
    图 3CQ结构综合模型
    在一个切比雪夫原型基础上增加了一个CQ耦合,可以看到驻波现在并不好,在ADS中放置一个驻波优化,对电路进行优化,优化设置和结果见图 4.
    图4 优化设置及结果
    经过一个简单的优化,我们得到了想要的耦合系数参数。所有耦合谐振器形式的电路均可以通过此种方法进行综合,例如图5的一个典型源和负载直接耦合带阻滤波器。
    图5 一个典型的带阻滤波器综合(此种结构无需长传输线)
    4.耦合矩阵综合的用途
    综合耦合矩阵可以
    ·对滤波器性能有个合理的评估
·可以对滤波器设计调试进行指导
    现在耦合谐振器式的滤波器大多采用群时延方法,通过电路我们可以了解各谐振器的时延,从而在设计和调试时能准确判断问题所在,从而进行滤波器快速设计。
    拿图4的CQ带通滤波器为例:
    输入时延
    12时延
    123时延
    通过上面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再三维仿真和设计时准确判断各级耦合的偏差,从而进行快速设计和调试。

网友:
    在ADS中放驻波优化可以进行综合耦合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