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线和射频线区别

楼主(2022-01-04):
[相同点]:
1. 特性阻抗一样——75欧姆;2. 外层护套,屏蔽层结构,绝缘层外径,编数选择,材质选择,屏蔽层数等基本相同;
[不同点]:
1. 绝缘层物理特性不同:SYV是100%聚乙烯填充,介电常数ε=2.2-2.4左右;而SYWV也是聚乙烯填充,但充有80%的氮气气泡,聚乙烯只含有20%,宏观平均介电常数ε=1.4左右;ε=εˊ+jε",其中,ε"为损耗项,空气的ε"基本为“0”,这一工艺成就于90年代,它有效降低了同轴电缆的介电损耗;——第一个不同是ε大小不同,绝缘介质的衰减不同;
2. 芯线直径不同:以75-5为例,由于-5电缆结构标准规定,绝缘层外径(即屏蔽层内径)是4.8mm,不能改变,为了保证75Ω的特性阻抗,而特性阻抗只与内外导体直径比和绝缘层的介电常数ε大小有关,ε大芯线细,ε小芯线粗,芯线直径:SYV是0.78-0.8mm, SYWV是1.0mm; 芯线结构形式都可以是单股或多股;这一区别,导致了芯线电阻的不同。如实测天成、爱普SYV75-5电缆,1000米芯线直流电阻39Ω,典型SYWV75-5电缆, 1000米芯线直流电阻19-20Ω,差一倍;
3. 上述两项根本区别,决定了两种电缆的传输特性——传输衰减不同,频率失真程度不同。实测1000米电缆视频传输性能,SYWV75-5/64编电缆:0.5M—5.15db,6M—19.12db;国标合格SYV75-5/96编电缆:0.5M—6.43db,6M—21.76db(相同编网结构电缆衰减比发泡电缆大3db——即大1.4倍以上),有一个还挺有名的厂家产品,SYV75-5/128编电缆,6M—25.22db,衰减比发泡电缆大6db以上——即大2倍多);
4. 关于高编电缆,一般指96-128编以上的电缆。高编电缆明显特点是:屏蔽层的直流电阻小,200KHz以下的低频衰减少,对抑制低频干扰有利,实测表明,200KHz-6MHz频率,由于“趋肤效应”,128编和64编衰减一样。(高频电流只在芯线外表面,屏蔽层内表面层流动)。从频率失真(高低频衰减差异)看,高编电缆反而严重。频率失真直接影响就是视频信号的各种频率成分的正常比例失真,直接影响到图像失真;
5. 铜包钢芯线:这是SYWV电缆的一种,用于有线电视46MHz以上的射频传输,由于“趋肤效应”,电流只在钢丝外面的铜皮里流动,衰减特性和纯铜芯线一样,可抗拉强度却远高于铜线;但这种电缆用于视频传输不行,0-200KHz低频衰减太大;
6. SYWV电缆视频射频传输特性都优异,而且由于有巨大的有线电视市场的支撑,产量很大,价格也有优势;
7. 关于视频线和射频线的问题,既有误解,也有误导,论坛里的激烈争论就是例证。但大家都应该尊重实践:用1000米75-5电缆,传输一个彩色摄像机的信号,末端送给监视器,监视器环路输出给示波器,测量“色同步头” 的幅度,原信号是0.3V,进行比较,电缆越长,两种差别越大,越容易比较。

网友:
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

网友:
如果没有调制反调制过程,只是将信息源用线缆传送到对端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