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ADS中差分输入的阻抗如何仿真

楼主(2022-01-04):
请教ADS中差分输入的阻抗如何仿真,望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
    把差分阻抗的叠层激励源导入,把相应的参数设置好,然后把差分线导入,两头都端接50欧姆的电阻,看导线两端的电压,如果没有反射表明单根就是50欧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用s参数仿真就可以了。如果有版图,可以用momentum来电磁仿真,设置好差分激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