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语言中 &= ~和|=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04):
例如下列语句,小弟实在不懂这两个符号的意思,望高人指点
rINTPND |= BIT_UART0;
rINTSUBMSK &= ~BIT_SUB_RXD0;

网友:
&是按位与(双目运算符,需要2个操作数)
|是按位或(双目运算符)
~是按位非(单目运算符)
1&0=0, 0&1=0, 0&0=0, 1&1=1
1|0=1, 0|1=1, 0|0=0, 1|1=1
~1=0,~0=1
a|=b等价于a=a|b;
同理a&=b等价于a=a&b
所以rINTPND |=BIT_UART0;等价于rINTPND=rINTPND | BIT_UART0
rINTSUBMSK &= ~BIT_SUB_RXD0等价于rINTSUBMSK = rINTSUBMSK &(~BIT_SUB_RXD0)
按位运算就是运算的时候先将操作数换算成二进制数来进行计算
譬如3 & 5就是011 & 1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