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1单位时间要怎么算?

楼主(2022-01-04):
FPGA的#1单位时间要怎么算?在线等,挺着急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timescale怎么设置,貌似没有设置的话就要看你用什么FPGA了,而且要看看你FPGA的运行时钟频率,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网友:
格式:`timescale<时间单位>/<时间精度>
时间单位参量是用来定义模块中仿真时间和延迟时间的基准单位的。时间精度参量是用来声明该模块的仿真时间的精确程度的,该参量被用来对延迟时间值进行取整操作(仿真前)。因此该参量又可以被称为取整精度。
编译器一旦遇到某个编译指令,则该指令将在整个编译过程中有效,直到编译器遇到另一个相同的编译指令为止。比如在每个module文件前加上`timescale编译指令,就可以保证该文件中的延时信息受其自身文件中的`timescale编译指令指导,否则在编译过程中,该模块将沿用上一个`timescale的值,或者使用缺省值。
例: `timescale 1ns/100ps
Assign #1.16 A_xor_wire = eq0 ^eq1;
如果采用`timescale 1ns/100ps编译指令,由于延时单位是1ns,最小时间精度为100ps,即0.1ns,根据四舍五入规则,1.16ns实际对应1.2ns延时;如果采用`timescale 1ns/10ps编译指令,由于延时单位是1ns,最小时间精度是10ps,即0.01ns,则1.16ns实际对应1.16ns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