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和DSP的区别?一个控制系统中能否用DSP完全替代ARM?

楼主(2022-01-04):
请教ARMDSP的区别?一个控制系统中能否用DSP完全替代ARM?

网友:
个人感觉dsp外设比不上ARM,所以手机cpu都是arm,而手机的信号处理部分是dsp,能不能替换,完全要看你的系统

网友:
看你的系统在控制层面和算法上有没有侧重点,ARM做控制好,DSP做大量的运算较好。如果说替代也可以,因为他们之间有交叉,ARM现在也集成了很强的数字运算能力,DSP也能做控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