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

楼主(2022-01-04):
请问,在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怎么设置能过找回了?(试过了,快捷键复位也是无效的。). @7 I  S* L5 {& G6 j

网友:
鼠标和键盘重置或者更换英文版;有的是输入法问题,把输入法关掉就好了,我也有过这样的。

网友:
设置    View/Toolbar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     点Reset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