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里这个S1是个啥呀?

楼主(2022-01-04):
xdm,ad的原理图里这个是个啥呀

网友:
    有可能是个开关switch 看图示是个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A:
    继电器呗,画的是常开常闭开关,自己画的话建议参考继电器厂商提供的原理图库,有个线圈示意,更形象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呗,画的是常开常闭开关,自己画的话建议参考继电器厂商提供的原理图库,有个线圈示意,更形象一点。

    看仔细再回答,不要误导别人。
    继电器的线圈是哪个?一共4根线,两两相连!
    继电器线圈供电  继电器线圈控制线    输出供电,输出管脚,
    继电器至少要有3个网络(假设线圈供电既是输出的供电) 即线圈供电等同于输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