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将HFSS仿真传输线后得到的S参数能不能导入Cadence中仿电路?

楼主(2022-01-04):
    将HFSS仿真传输线后得到的S参数能不能导入cadence中仿电路?

网友:
能,cadence里的analoglib还是basic库中有个nport的symbal用于调s参数仿真,但我在用HFSS抽取S参数上还有些问题。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cadence里的basic库可以用调S参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