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是否经过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2-01-04):
    如图:金色为电容,紫色的是电源mcu_3v3,在内层有一块MCU_3v3的铜皮。请问:1、直接在MCU的引脚上打孔到内层?2、还是按照我图上这种:电容上打孔,从MCU引脚拉线到电容?这两种连接方式哪一种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单、双面板设计的时候,没有电源、地平面。电源、地网络是通过走线来进行连接的,这个时候在设计上要求电源和地先走到滤波电容,然后在进入芯片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双面板设计的时候,没有电源、地平面。电源、地网络是通过走线来进行连接的,这个时候在设计上要求电源 ...

我这个是12层板,您的意思就是可以直接在MCU引脚上打孔到内层铜皮嘛,不需要经过电容,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优先过电容   没空间打孔也要靠近电容端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