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step文件时,没有显示

楼主(2022-01-04):
    大家有遇到,下载了setp文件,调用时却没有模型,但是用3D软件打开时有这个模型

网友A:
    库路径设置不对吧

网友B:
    setp文件要放到steppath指向的3D库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p文件要放到steppath指向的3D库目录下

    路径没有问题,其它的能导入,就是偶尔能遇到这种导不进的情况

网友C:
    检查一下模型的基准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路径设置不对吧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模型的基准点在哪里

导入进去就是看不见模型

网友:
    路径不是是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径没有问题,其它的能导入,就是偶尔能遇到这种导不进的情况

那可能是3D文件的格式不正确

网友(2022-11-3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在mapping时也看不到3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