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具体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22-01-05):
FPGA具体可以实现什么功能?谁能帮举一些简单的应用方面的例子!

网友:
FPGA本质上是逻辑电路,可以实现逻辑功能。比如单片机系统,用户需要扩展IO地址,就需要把单片机的地址重新编码。这部分功能就可以用一片FPGA来实现。在FPGA或者CPLD出现之前,用户需要用很多片的74的逻辑电路来搭,占用很大面积的PCB面积,而CPLD或者FPGA一片就可以,大大提高了系统集成度和可靠性。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现所有的数字电路。现在的FPGA早就是SOC了,不是纯逻辑电路,而是一个带CPU、存储器、高速接口、PLL等在内的片上系统。

网友:
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