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01-05):
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有几个问题,如图。另外,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的ADC芯片?是否需要考虑信号的频率

网友:
你电流采样如果不放大,如果用0.1R采样电阻,得29,30位ADC直接采样,如果放大那就随便了想几位几位

网友:
AIN1、AIN2都接在芯片的GND引脚上吗?是放错位置了,还是芯片标注有问题呢?AD精度决定你采集的准确性,频率需要考虑芯片的采样速度。

网友:
采样速度。采样速度如何考虑

网友:
那个是SPI接口,CS是片选信号,DN是data in, 另一个是data reday,
不过挺好奇为啥ADC输入都接在GN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