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mos外围元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1-05):
图中D4 R11 R14 R15的具体作用

网友:
D4R11组成MOS管G极加速截止电路,R14防止G极悬空损坏mos管,R15C5组成滤波采集电流

网友:
    D4是快速放电,提高响应。CS是片选信号,可以拿示波器抓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D4是快速放电,提高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