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仿真使用S参数,可是输出的S11和S22是以史密斯原图的形式给出,能不能怎么设置...

楼主(2022-01-05):
我知道可以通过选择图形上方的按钮改变为坐标轴输出,但我想仿真后就直接处理坐标轴的形式,而且是以dB为单位。

网友:
我记得默认仿真完弹出个空白窗口,然后在里面添加各种坐标形式的图就行了啊,只要你添加好了,以后变了参数还是会自动更新的

网友:
    按坐标轴格式弄好以后,如果要看db的那就坐标中Y轴上加上dB(所观察变量)。保存以后,下次仿真就会自动刷新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