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字节的校验码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2-01-05):
串口通信数据

数据1:C0 10 20 F5
数据2:C0 03 02 31
数据3:C0 C0 01 EA

这个F5 31 EA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你发送的数据还是返回的数据? 这个区分后你再根据通讯设备的通讯协议(通讯手册)去找相关的指令 里面都会介绍各个位置的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查通讯协议,这是通讯协议制定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通讯协议的啊,这些协议的计算方式都是统一的

网友:
你没有协议的么?按协议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