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件怎么对称转动?

楼主(2022-01-05):
altium designer元件怎么对称转动?8 m) m0 ^8 D+ a( v

网友:
    没明白你想要的效果,我接触的AD17没有所谓对称转动功能,要么你就设置旋转角度、找好中心点,要么就是元件镜像或者翻转

网友:
     双击元件打开属性菜单,在最下面有个镜像的选择框,英文版应该是Mirror,打上勾然后确定即可。

网友:
    你这个想法有点危险,如果是阻容没什么的,如果是芯片要镜像转动就很危险,镜像是X或者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