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正激变换器

楼主(2022-01-05):
    图中D1,D2二极管,200W功率电源及以上,如何选择此处二极管的参数呢?

网友:
    这2个二极管是和原边线圈实现释放磁芯剩磁能量,实现双管正激磁复的
它的参数选择应该是和变压器设计有关联的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目的是释放变压器初级对次级漏感所储存的能量,实现磁通复位。其耐压显然必须大于电源电压,电流容量则要看变压器漏感而定。

网友:
    正激的励磁储能约为漏感储能的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