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L 5v高电平与0v低电平相互转换问题,就相当于用硬件取反

楼主(2022-01-05):
有没有一种简单的电子元件,把TTL的5v高电平与0v低电平相互转换?
就相当于用硬件取反

网友:
    ULN2003反向器,有7路,规格书百度一下就行

网友:
    怼个NPN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反相器  HD74LS160AP 74LS160 DIP16 逻辑器件

网友:
    加工MOS/三极管,或者用个74LV系列的逻辑取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