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安装问题 进度到50%就一直不动了

楼主(2022-01-05):
WIN10下安装pads 9.3,到Running self instalation scripts。。。显示50%,就一直不动了。

网友:
继续等。会有反应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弹出别的窗口。这是安装脚本了。应该会弹出VB 安装窗口。有可能你的被系统或者杀毒软件拦截了。

网友:
一般安装时最好把杀毒软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