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的基本概念

楼主(2022-01-05):
1 频谱
频谱就是频率的分布曲线。复杂振荡分解为振幅不同的频率和频率不同的谐振荡,这些谐振荡的幅值按频率排列的图形叫做频谱。

频段
一段范围的频率。

信道
传输信号的媒介。

信道带宽
信道能达到的最大 数据速率(数字信道)。

载波
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自由空间传输射频频段(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波频段300KHz – 300GHz)的电磁波],是被调制以传输信号的波。

相位
相位是对于一个波,特定的时刻在它循环中的位置。相位是描述信号波形变化的度量,通常以度(角度)作为单位,也称为相角。如在Acos(wx + y)中,wx + y称为相位。

多径效应
在无线通信领域,多径指无线电信号从发射天线经过多个路径抵达接收天线的传播现象。
多径效应指电磁波经不同路径传播后,各分量场到达接收端时间不同,按各自相位相互叠加而造成干扰。(如电磁波沿不同的两条路径传播,而两条路径的长度正好相差半个波长,那么两路信号达到终点时正好相互抵消了)

调制
为传递信息而对周期性断续变化的载波或信号的某种特征(振幅,频率,相位)所作的变更。

频带
指无线电频谱上频率界限之间的部分(允许传递信号的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间的频率范围)。

基带
信源(也称发射端)发出的没有经过调制的原始电信号所固有的频带,称为基本频带,简称基带。

QAM/PSK调制方式
QAM(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正交振幅调制)是一种幅度、相位联合调制的技术,同时使用载波的幅度和相位来传递信息比特,将一个比特映射为具有实部和虚部的矢量,然后调制到时域上正交的两个载波上,然后进行传输。

PSK(Phase Shift Keying,相移键控)是一种用载波相位变化来传递数字信息,载波的振幅和频率保持不变。

(载波)正交
若f1(x)f1(x)和f2(x)f2(x)在区间[a, b]内的乘积的积分为0,则就说f1(x)f1(x)和f2(x)f2(x)在区间[a, b]内正交(成正交关系)。

AWGN
AWGN(Additive White Gaussian Noise,加性高斯白噪声)是最基本的噪声与干扰模型。加性噪声(加性干扰):叠加在信号上的一种噪声(无论有无信号,噪声都是存在的)。白噪声:噪声的功率谱密度在所有的频率上均为异常数。如果白噪声取值的概率分别服从高斯分布,则称这样的噪声为高斯白噪声。

功率谱
功率谱是功率谱密度函数的简称,它定义为单位频带内的信号功率。它表示了信号功率随着频率的变化情况,即信号功率在频域的分布状况。

误码率
误码率(SER:symbol error rate)是衡量数据在规定时间内数据传输精确性的指标。误码率=传输中的误码/所传输的总码数*100%。

Books

无线电传播
在无线通信中,无线电传播指的是无线电波形从发送端传播到接收端这个过程中的行为。

无线信道的衰减
在无线信道中具有独特性的一个现象叫做“衰减”,即信号振幅随时间和频率的变化。
衰减现象可被广义的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大规模衰减(平均路径丢失、阴影)和小规模衰减(当移动站移动短距离时受到多信号路径而使信号快速变化)。

无线信道模型
目前(2010),最流行的无线信道模型已经被建立(800MHz – 2.5GHz)。包括ITU-R在某些频段上的标准信道模型:单天线通信系统(SISO,单输入单输出)。以及最近被许多研究和标准化活动(IEEE 802, METRA项目,3GPP/3GPP2以及WINNER项目)开发的多天线通信系统(MIMO, 多输入多输出)。

-接收信号/LOS/NLOS
在无线通信中,接收端的信号可以被看作是所接收到的无限数量的散射信号之和。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接收信号可以被搞死随机变量表示。

多径传播
信号经过几条路径到达接收端,而且每条路径的长度(时延)和衰减都随时间而变。
带宽:单位时间内通过xx(信道,网络节点等)的数据量。
采样频率:单位时间(一次)采的数据量。

网友:
多径是指无线电信号从发射天线经过多个路径抵达接收天线的传播现象

网友:
信源发出的没有经过调制的原始电信号就是基带

网友(2023-02-23):
化学,可靠性实验室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