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与硬线路板焊接时怎样避免连锡短路?

楼主(2022-01-05):
FPC软板与硬线路板焊接时怎样避免连锡短路?

网友:
将锡膏印刷成一长条于PIN脚(金手指)的正中间,锡膏只占PIN脚(金手指)面积的50%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可以容许较大的空间给热压头在PIN脚(金手指)的位置上下移动,而且也较能避免因为够多的焊锡而溢出PIN脚(金手指)。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增加焊锡可以外溢的空间。这个方法通常要做设计变更,可以尝试在FPC的金手指上下两端打孔,让挤压出来焊锡透过通孔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