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左边层被关了,如何打开?

楼主(2022-01-05):
cam350 左边层被关了,如何打开?

网友:
    要是单独层面关掉了 可以在对应层面 LOOK  左击选择show Layer   要是整个界面没有了 在View ---勾选Navigation pane   没有截图看不到你具体说的被关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点ALL ON 就全部出来了,若不想全部出来,你可以用鼠标点下关了的层的那个X就出来了。

网友:
    点View菜单再点Layer Bar左边的就出来了

网友:
    把功能全部打开

网友:
    关掉了重新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