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流互感器,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1-05):
    什么是电流互感器,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就是“检测元件”。

网友:
    电流互感器就是将大电流或高电压下的电流变换成低电压标准电流(5A或1A)的电器;
电压互感器就是将高电压变换成标准电压(100V)的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