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2-01-05):
    FPGA单片机(如STM32)在做控制方面哪个更好?目前使用的是STM32,但想做基于遗传算法的PID控制,我怕这个芯片速度不够影响控制效果(因为同时还要跑嵌入式系统ucos以及其他功能)。

网友:
    通常意义下,FPGA不是计算机,不是计算机,不是计算机,所以不要和单片机这种计算机放在一起比较,FPGA是没有CPU的,但是有人为加强FPGA的性(逼)能(格),可以给FPGA嵌入一个CPU。。。。
所以,没有CPU的FPGA采用数字电路模式的编程方式,因为程序没法像有CPU的单片微型计算机那样一条条执行机器码。。。
    而嵌有CPU的FPGA,其CPU上就可以用通常的汇编,C等真正计算机语言编程,,而没有CPU的逻辑块,还是用数字电路的方法。。。
可能大家通常意义上的编程都是用计算机编程,肯定是有CPU的,所以没法理解没有CPU是什么概念,因为FPGA根本还不算一个计算机,但是它是可以编程设计的,所以你没法完全用计算机编程语言去编程理解

网友:
    说到两者的区别,就要先说明,单机可理解为在跑程序的微型电脑,所写的代码跟程序差不多。FPGA则应该理解为可用电脑编辑的数字逻辑电路集成芯片,意思是说,你写的代码其实是在描绘一个数字逻辑电路。关于两者的区别在于以下:1、速度上(两者最大的差别)因为FPGA是硬件电路,运行速度则取决于晶振速度,系统比较稳定,特别适合高速接口电路。而单片机是单线程,所以,程序语句需要等待单片机周期后才能执行起来。
    2、入门难易程度相比有差距单片机相比于FPGA,会简单些,同样地,价格也会低一些。如果要做PID算法控制的用单片机就可以,STM32F4系列已经到300M+跑PID完全足够;如果是跑嵌入式的话,就可以上AR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