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x钽电容的选型

楼主(2022-01-05):
avx钽电容的选型不可忽略的重要参数

avx钽电容的选型首要的参数就是精度(容量偏差)主要分为:M档(±20%),K档(±10%),常规均为M档,不作说明均为M档;需要K档时,一般需特别说明,K档价格=(1+10%)*M档。

其次则是钽电容相关电压,其电压主要有额定电压、降额电压、浪涌电压(可理解为最大耐压),额定电压即为产品型号中的“标称电压”,降额电压是指钽电容。

在某些电路环境下的“安全电压”,浪涌电压,特别注意,钽电容的耐压为额定电压的1.2倍,这与贴片陶瓷电容有巨大的区别,贴片陶瓷电容也称为贴片电容,片状电容,片容或片状独石电容,贴片电容在常规电压(指标称电压≤50v)时,其最大耐压为:常规测试2.5倍,破坏性测试3倍。

此外,选择外型尺寸(或说壳号、型号)之一般原则。在同样电压、同样容量下,根据电路要求,如要求电压更安全及功耗更小(参考等效串联电阻),建议选择大一级尺寸,如因PCB排版位置受限及成本考量,可以选择小一级尺寸,设计工程师应综合以上各因素统一考虑。

avx钽电容的选型对于以上这些参数的选择都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
钽电容选型要关注浪涌电压

网友:
钽电容的耐压为额定电压的1.2倍

网友:
同样容量下选择功耗更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