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电压问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

楼主(2022-01-05):
单片机控制充电电路开关,怎么判断电池是否充满?例如电池本身3v,一插上5v充电器就3.2v了,要是单片机设定3.2v关闭充电,那关掉充电器又掉回3v。这不好判断电池是否充满啊。如果计算电流和充电时间,那又涉及到电池容量衰减问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

网友:
电压肯定是不行,特别是锂电池,在快速充电阶段,锂电池的电压是可以超过4.20V的
充电管理原则上来说是一定要有恒流和恒压充电的,电压关断是没有什么准确性可言的,只能是一个大概
4.20充满之后的电压大概是4.20V左右,但断开电源之后,一般都是下降到4.10V
最好的是恒压充电的时候检测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