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怎么转换PADS9.5的才能打开

楼主(2022-01-05):
这个要怎么转换pads9.5的才能打开

网友:
关键是不知道你原始文件是什么格式的啊?你得说明白了才行的哦

网友:
  你原始文件确定是用PADS设计的么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不能直接打开啊
 只能使用用pads的import功能导入呢

网友:
要学习一下如何提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