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兼容两个不同电压电源输入?

楼主(2022-01-05):
    需要做一个兼容两个电压12V和24V电源输入,想问一下有没有好的办法.
    有部分应用是直接使用12V驱动的,所以没法直连,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好点办法做电源切换,当然,成本也要适当控制。

网友:
    可以采用有24V输出在采用芯片7812提取12V,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可以在前端串联3个二极管降压,就可以确保工作正常

网友:
    SEPIC电路,输入电压可以大于,小于,等于输出电压。感觉这种成本不低。

网友:
    用2个同型号的12V电源,串联时输出24V电源,并联时输出12V电源。

网友:
    可以考虑Buck-Boost的稳压电路,可以在ADI和LT的器件中进行选择

网友:
    用输入范围囊括12-24V范围,输出能设置为12V的DC-DC

网友:
    直接使用buck Boost 电源芯片,把输出电源 稳定到12V 不就结了

网友:
    楼主表达的过于简单,要说请你的设计条件,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好给出合理的建议.